evc中不支持TRY CATCH怎么办?

楼主(2007-07-13):
evc中不支持TRY CATCH怎么办?
加了RTTI,GX编译选项。只要一有异常就挂了。
try
{
CFile::Rename(szOldName,szNewName);
}
catch(...)
{
}
当文件不存在即崩盘,当然可以先确定有没有此文件再RENAME。只是想问,EVC下怎么支持异常呀!!
异常
怎么办

网友A:
使用try..catch...是不好的编程习惯。

网友B:
获得函数返回值,如果返回值显示出错,则使用GetLastError来获得错误码。

网友C:
这个函数根本没有返回值!!!只能用TRY CATCH吧,一般其它的函数我是不会的,但是操作FILE不是只能用TRY CATCH??系统没有做异常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