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根据下面的信息可以看出我这个 flash 是 几 byte 宽的,容量是多少吗?谢谢!

楼主:
在目前所有的非易失性存储器(PROM、EPROM、EEPROM和Flash)中,唯有Flash存储器几乎拥有现今讲究个性化的用户所需的
所有特点,它具有掉电数据不丢失、快速数据存取速度、电可擦除、容量大、在线可编程、价格低廉以及足够多的擦除、容量
大、在线可编程、价格低廉以及足够多的擦写次数(一百万次)和较高的可靠性等诸多优点,因而已为新一代嵌入式应用(如
数字相机和MP3播放机)的首选存储器。现在FLASH的成本已低于PROM/EPROM,可以肯定,它将很快占邻PROM/EPROM市场,MASK
(掩膜)ROM尽管在大指生产时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但其升级不便的弱点将随着今后FLASH成本的进一步降低,而使得MASK
ROM的前景并不乐观。爱特梅尔的高速, 低电压的串行Flash存储器系列提供兼容用于串行EEPROM的SPI接口。这就允许最终用
户可以把他们的板子上的小容量的串行EEPRO灵活的更新为大容量的串行Flash,而不需要改动电路板的布局。串行Flash的应
用非常多,包括个人计算机添加卡、图形卡, 和NIC 卡(网络接口卡) 。串行Flash也被许多卡驱动器制造厂商用来代替标准并
行Flash,通过减少ASIC的引脚数以降低整体的成本。爱特梅尔的串行Flash的容量从512 Kbits到4Mbits 。

2、ATMEL 爱特梅尔串行FLASH 存储器 AT45DB161D 特性Features :
Single 2.5V - 3.6V or 2.7V - 3.6V Supply
RapidS™ Serial Interface: 66 MHz Maximum Clock Frequency
–  SPI Compatible Modes 0 and 3
User Configurable Page Size
–  512 Bytes per Page
–  528 Bytes per Page
Page Program Operation
–  Intelligent Programming Operation
–  4,096 Pages (512/528 Bytes/Page) Main Memory
Flexible Erase Options
–  Page Erase (512 Bytes)
–  Block Erase (4 Kbytes)
–  Sector Erase (128 Kbytes)
–  Chip Erase (16 Mbits)
Two SRAM Data Buffers (512/528 Bytes)
–  Allows Receiving of Data while Reprogramming the Flash Array
Continuous Read Capability through Entire Array
–  Ideal for Code Shadowing Applications
Low-power Dissipation
–  7 mA Active Read Current Typical
–  25 µA Standby Current Typical
–  9 µA Deep Power Down Typical
Hardware and Software Data Protection Features
–  Individual Sector
Sector Lockdown for Secure Code and Data Storage
–  Individual Sector
Security: 128-byte Security Register
–  64-byte User Programmable Space
–  Unique 64-byte Device Identifier
JEDEC Standard Manufacturer and Device ID Read
100,000 Program/Erase Cycles Per Page Minimum
Data Retention – 20 Years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
Green (Pb/Halide-free/RoHS Compliant) Packaging Options
ATMEL 爱特梅尔串行FLASH 存储器 AT45DB161D 的内部结构如图所示。

为保留位,AD45D041 用0代替,容量更大的器件一般可能会用到;
×为无关位(0或1均可,为了占时钟位);
PA10~PA0用来指定页地址,对AD45D041 而言,一共有2048页,占11位;
BA8~BA0用来指定内字节的起始地址,每页264字节,占9位;
BFA8~BFA0用来指定缓冲区内字节的起始地址,缓冲区也是264字节;
52H~61H、82H-89H分别是用来区别不同操作的命令字。

特别是:
A10~PA0用来指定页地址,对AD45D041 而言,一共有2048页,占11位;
BA8~BA0用来指定内字节的起始地址,每页264字节,占9位;

是不是说明 是 528KBM
谢谢!

网友:
应该是8位2M的吧 4096Pages * 512Bytes = 2M

网友:
谢谢大哥
A10~PA0用来指定页地址,对AD45D041 而言,一共有2048页,占11位;
BA8~BA0用来指定内字节的起始地址,每页264字节,占9位;

这里不是 2048 页吗/
还有 每页264字节 啊

大哥,您的 4096Pages * 512Bytes  是怎么来的

这个芯片是 2M ,16 位的

网友:
User Configurable Page Size
–  512 Bytes per Page
–  528 Bytes per Page
Page Program Operation
–  Intelligent Programming Operation
–  4,096 Pages (512/528 Bytes/Page) Main Memory
Flexible Erase Options
–  Page Erase (512 Bytes)
–  Block Erase (4 Kbytes)
–  Sector Erase (128 Kbytes)
–  Chip Erase (16 Mbits)

从这看出来!!

网友:
谢谢大哥

问题1:
User Configurable Page Size
–  512 Bytes per Page
–  528 Bytes per Page

上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 512 ,又是 518 的呢?

问题2:
Flexible Erase Options
–  Page Erase (512 Bytes)
–  Block Erase (4 Kbytes)
–  Sector Erase (128 Kbytes)
–  Chip Erase (16 Mbits)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

问题3:
PA10~PA0用来指定页地址,对AD45D041 而言,一共有2048页,占11位;
BA8~BA0用来指定内字节的起始地址,每页264字节,占9位;

这段话呢?
如果从这段话来看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