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亮无反应,CPU风扇换出的大问题

楼主(2007-08-19):
灯亮无反应,CPU风扇换出的大问题
换风扇要把主板卸掉,便拆了显卡和几根电源和数据线,谁知道再装回却不能进入系统了;
显卡风扇时转时不转,鼠标键盘都无反应,也没报警音,有提示:drive a error or not exist。系统侦错码,C0/C1的变化,最后定为45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会是什么问题,小弟先谢谢了!
风扇
系统
error
drive

网友A: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硬件没插紧啊??再重新装下~~~
电源那些插头看下有插好没~~~~风扇也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