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关于#define EDB的数据库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做的是WINCE 5.0的pocket pc 程序。我在调用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的CPP文件里定义了#define EDB。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我用“转到定义处”选项看它的定义,结果显示未定义标示符。
第二个:为什么程序里掉用这个宏CEDBASEINFOEX_VERSION,它的值是1,既然已经#define EDB,那么应该是版本号应该是2。

   结构程序运行时建立数据库失败。用GetLastError() 查看错误,发现是:不支持请求
   请求大家帮帮忙,问题出在哪?非常感谢!!!

网友:
帮顶,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你是在哪里#define EDB的
应该在StdAfx.h中#define EDB

网友:
在StdAfx.h中#define EDB 也不行啊,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们解决了没有
我用过这个东西
在vc的设置里
c/c++ -> preprocessor ->preprocessor Definitions 里加上EDB即可

网友:
我的WINCE6.0的工程不能使用EDB的函数,查看了一下windbase.h,有很多#ifdef EDB的地方都没有开启,说明没有定义EDB,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EDB的宏,我想是定制操作系统时定成的,可是我在定制系统时加入了对EDB的支持。楼上诸位所说,应该是同一个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你的SDK支持EDB吗?WINCE只是默认支持CEDB而已,用Platform builder定制SDK时需要选上EDB支持,才能使用EDB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SDK支持EDB吗?WINCE只是默认支持CEDB而已,用Platform builder定制SDK时需要选上EDB支持,才能使用EDB的函数

请问如何在Platform builder定制SDK时选上EDB???

网友:
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下面的组件全选上吧

网友:
定义#define EDB一定要在StdAfx.h的前面定义,最好是在#pragma once后面定义,这样才能支持EDB的函数.至于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确实是出现了不支持操作的错误,目前正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