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2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11-28):
ov7620的使用问题
Ov7620,看了前边的一个帖子,明白了一种图像数据输出格式,就是RGB原始数据,16位的数据恢复方式。但是我想问一下,输出数据8位的rgb原始数据,数据怎么恢复呢?如果是黑白模式,也是8位,又改如何恢复呢?
datasheet上面写明:
逐行扫描时,只使用Y通道,输出的数据时序为:
第一帧,数据不稳定。
第二帧,B11,G21,R22,G12...
第三帧,B31,G21,R22,G32...
请问数据如何恢复呢?每个点的r,g,b分量值如何得到?
谢谢!
数据
如何
通道

网友A:
无论哪种
恢复时都要相邻几个点的数据
每个点都相邻有八个点
a.只 有 R 颜色分量的像素点,其G颜色分量由周围4
个G的平均值计算得出。B颜色分量由周围4个B的平
均值计算得出。
b.只 有 B 颜色分量的像素点,其R颜色分量由周围4
个R的平均值计算得出,G颜色分量由周围4个G平均
值计算得出。
。.只 有 G 颜色分量的像素点,其R颜色分量由上下2
个R的平均值计算得出,B颜色分量由左右2个B平均值
计算得出。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要用OV7620,但对SCCB控制寄存器那一块不懂,不知道怎么用时序图,那位大哥懂,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C:
我的QQ:155076024

网友D(2008-11-30):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