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onsole.writeline没有输出信息??

楼主(2007-10-12):
为什么console.writeline没有输出信息??
我在VS2005里面创建了一个C#的小工程,里面用console.writeline打印了一句话。创建工程时选择如下:
"New Project"->"Other Languages"->"Visual C#"->"Smart Device"->"Windows CE 5.0"->"Console Application"
创建以后,在里面通过Console.writeline("Helloworld");打印了一句话,然后编译。
最后生成的.exe文件可以在PC上面执行,但是在我的开发板上面执行以后,没有输出打印信息。
我的开发板上面跑的是WinCE6.0,而且在编译的时候选择了".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请大家指点,我是第一次用.net,以前没有经验。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多谢了!
打印
信息
windows
开发

网友A:
楼主首先要开发板上的OS是否有onsole?

网友B:
楼主首先要开发板上的OS是否有Console?

网友C:
wince上一般是没有console的。

网友D:
是的,如楼上所说。
虽然在PB的Catalog中有Console,但一般系统都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