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的电源管理驱动

楼主(2007-07-11):
wince的电源管理驱动
看例代码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可是还是不知道怎么修改代码。欢迎大家进来讨论,有谁做过或者正在做电源管理的驱动呢?
管理
wince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这里的电源管理指的什么,因为电源管理在wince里面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而是分布在内核以及流驱动里面。

网友B:
你这里关闭电源是suspend还是切断电源?如果是suspend那么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就可以,如果是切断电源,那么要在硬件上做一个特殊处理。

网友C:
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qq号?大侠

网友D:
对不起,我已经很久不用QQ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这里沟通啊。或者发邮件给我:yashi88#hotmail.com(用@替换#)

网友E:
我想问的问题很多,呵呵。你说是用SetSystemPowerState,那么我现在还是在做驱动,没有应用程序,怎么可以用应用程序的接口函数SetSystemPowerState呢?
如果是切断电源,那么要在硬件上做一个特殊处理?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wince版本呢?有没有现成的BSP?
至于切断电源的硬件处理,我只能给你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做了一个机器,用单片机来检测设备进入suspend状态的话,就切断电源。

网友G:
奔4的处理器。5.0的wince.没有BSP,现在就是做BSP阿。
用SetSystemPowerState和DeviceIoControl的IOCTL是不是都可以?
用OEMPowerOff可以吗?
“让系统一分钟后关闭电源”,怎么计时?
太感谢你了,你有没有msn?呵呵

网友H:
哦。你是在PC上面做啊,那你可以使用PB自己带的CEPC的BSP,不用自己从头做的。
OEMPowerOff是OAL层提供给OS层的接口函数,应用程序是不能调用的;应用程序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其实到最后还是使用的OEMPowerOff
一分钟后关闭电源,那就使用一个定时器了。
我的MSN和上面的邮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