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一段小程序,大家帮我看看,好吗?

楼主(2007-11-08):
关于单片机的一段小程序,大家帮我看看,好吗?
//一个工程文件中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void)
{
while (!(UCSR0A&(1<
;
return UDR0;/*从缓冲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
......
//另外一个工程文件
USART_Receive();
char *s1=UDR0;
char *s2="OK";
int a=1;
if(strcmp(s1,s2)==0)//int strcmp(const char *s1,const char *s2);
{
a=0;
}
我就是想看看UDR0里面返回的是不是"OK",这样写行吗?这句话char *s1=UDR0;对吗?
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
void
,
程序

网友A:
你是用串口来实现数据的收、发
1、从USART_Receive()可以知道,你的串口数据是一个
Byte一个Byte接收的,因此*s1=UDR0用法不对,如果真的
可以用s1指针映射到寄存器UDR0,那也只是映射一个Byte,
另外寄存器UDR0的数据也是不断变化的。
2、可以建立一个数据缓冲区,把收到的数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
存到缓冲区中,等接收到结束标志字符的时候,再进行比较。

网友B:
if ( (USART_Receive() == 'O') && (USART_Receive() == 'K') )
a = 0;

网友C:
前面的程序收到一个字节不是'O',不会收第二个字节
下面的程序总是收两个字节,在判断
char buff[2];
buff[0] = USART_Receive();
buff[1] = USART_Receive();
if ( (buff[0] == 'O ') && (buff[1] == 'K ') )
a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