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怎么使用 mfc extension dll

楼主:
我用vs2005编写一个非常简单的smartdevice mfc extension dll,仅仅导出一个自定义的类,但是在wince下我把exe和lib,dll拷贝到模拟器上同一目录下却运行不了。请问怎么解决

另我已经设置好了exe工程下的link选项连接xxx.lib编译条件也加上了_AFXDLL,并且我对dll工程加上了预编译条件_AFXDLL和_AFXEXT,俩工程的运行库都用的是一样的MD(D),

请问还有什么条件必须的,我遗漏了么?

网友:
模拟器上能跑么?!

网友:
如果不加lib并把所有涉及导出的东西去掉是可以运行的,否则运行不了,提示的错误应该是因为缺少相关模块的错误。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