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下情况是否可用继电器实现?

楼主:
被控回路直流48V/10A,想通过计算机串口控制单片机触发继电器的开关。但是去市场查了下,一般都是24V,很少有达到48V直流的,所以我想请教下大家,像这种情况是否还可以用继电器?如果不行,可有其他方式替代,谢谢大家。

网友:
功率是一方面

如果反应时间不是很敏感的话

用更高的功率没问题

呵呵220的或是更高的接触器多的是

呵呵

要不加两级...

网友:
老兄,系统对反应时间不敏感,你的意思是说,使用继电器没有问题,不过要使用大功率的???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哈:

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太弱,而一些高负载结点的继电器呢,却需要很大的线圈驱动力

所以哈,可以分成多级驱动方式,
单片机先控制一个低功率的继电器,然后,这个继电器再外接别的强驱动力的电源去驱动符合你控制要求的最终继电器

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应时间相对来说很慢,呵呵

不知道明白没有?

网友:
加3级管放大驱动能力

网友:
加3级管

网友:
同志们,10A可不小啊,直接用继电器通断肯定会打火的

建议用固态继电器看看

网友:
10A的直流?
这个电路功率的考虑反倒是其次了。
主要是接通瞬间,那么大的打火,会把整个系统打死的。

网友:
10A很容易烧坏继电器,可用固态继电器(SSR)

网友:
固态继电器能控制直流?

网友:
我看是楼主把参数看错了,楼主看到一般都是24V是继电器线包电压吧,楼主想要控制48V/10A的回路,就要看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一般继电器都能达到的,楼主可以选110V/10A之类的。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