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中带有菜单的按钮

楼主:
麻烦问一下,有没有人在evc++中编过带有菜单的按钮呀,我初学不太会,最好有个范例程序我看一下,多谢了

网友:
有个按钮类可以实现,上网找个吧

网友:
是在evc里自带的就有吗?我上网查了,可是没有啊,都是用别的语言编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呀,或者有没有网址呀,多谢了啊

网友:
带菜单的按钮?你是象点击按钮,弹出个菜单来?如果是的话,建好对应的按钮和菜单,然后按钮点击消息下弹出对应的菜单就ok了啊。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是点击一个按钮,有一个下拉菜单出来,其实出来的也是个对话框,因为要在里面输东西,有谁知道怎么做呀,再次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
是不是按一下按钮,就弹出一个窗口啊?
如果是的话,只要先生成一个窗口类,用 popup.DoModal().

网友:
是这样的,可是还要在那个菜单里面可以自己输入一些参数,也可以说弹出来的是个对话框

网友:
1:创建一个菜单资源
2:创建想用来调用弹出式菜单的工具按钮,给按钮一个唯一的ID
3: 创建工具按钮相关联的WM_COMMAND消息添加一个处理函数。
void CMainFrame::OnChooseColor()
{
  //从资源中装载顶层菜单
  CMenu mnuTop;
  mnuTop.LoadMenu(IDR_COLOR_POPUP);

  //从第一个子菜单中得到弹式菜单
  CMenu* pPopup = mnuTop.GetSubMenu(0);
  ASSERT_VALID(pPopup);

  //找到相关联的工具栏按钮的位置
  CRect rc;
  int nIndex = m_wndToolBar.CommandToIndex(ID_CHOOSE_COLOR);
  ASSERT(nIndex >= 0);
  m_wndToolBar.GetItemRect(nIndex,&rc);
  m_wndToolBar.ClientToScreen(&rc);

  //显示弹出式菜单
  pPopup->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TPM_LEFTBUTTON,rc.left,rc.bottom,this,NULL);
}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ccebuttons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