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20逐行扫描设置问题?

楼主(2007-05-28):
ov7620逐行扫描设置问题?
请问ov7620逐行扫描模式怎样设置呀?我象7620的寄存器0x28写入0x20为什么不行(7620一直忙)呀?是不是还要写其他寄存器呀,怎样写呀?急呀?
谢谢先!
问题
其他
寄存器

网友A:
也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呀!
谢谢了!

网友B:
那东西对写入寄存器的顺序要求很严格,你看看之前你还写了什么命令 如果写入命令顺序不对或者写入错误指令后他就死机了。。。。具体你还得自己摸索下,试着改变下写入指令的顺序

网友C:
自己读Datasheet,然后慢慢磨吧,实在搞不定,打个电话给他们的fae。。。

网友D(2007-12-09):
你好!!我现在也要用OV7620,但对SCCB控制寄存器那一块不懂,不知道怎么用时序图,那位大哥懂,能否指教一下!
小弟QQ:155076024

网友E(2008-11-30):
你没有看清楚,28H是设置黑白/彩色模式和隔行/逐行扫描模式的.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要先让7620复位以后再写...

网友F(2012-05-04):
0v7620
求avr驱动ov7620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