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HDL设计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
设计一个16位的计数器对CLK1计数,上位机通过STRB对当前的计数值进行锁存,CS为计数器的片选,RD为读选通,读取锁存后的计数值
在QUARTUS中仿真,结果正确,可下载到CPLD后,发现即使CLK1没有输入信号,计数器也在计数,即语句CLK1 'event AND CLK1='1'好像没有起作用,counter1<=counter1+'1';一直在运行
下面是程序,请帮我看看原因在哪,我用的型号是MAXII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
         CS:  in std_logic;
         STROBE:  in std_logic;
         CLK1: in std_logic;
         CLR: in std_logic;
         RD:  in std_logic;
         DATA: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sixcounter is
    signal counter1: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x"0000";      --计数值
    signal counter1_temp: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x"0000";  --锁存值

begin
    COUNT1: process(CS,CLR,CLK1)                     --计数
           begin
            if(CLR='0' AND CS='0') then
                counter1<=x"0000";
            elsif(CLK1 'event AND CLK1='1') then
                 if(counter1=x"FFFF") then
                     counter1<=x"0000";
                  else  counter1<=counter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1;

      STRB: process(CS,STROBE)                       --锁存
             begin
              if(STROBE 'event AND STROBE='1') then
                 if(CS='0') then
                   counter1_temp<=cou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TRB;

      READDATA: process(CS,RD)                       --读取
             begin
             if(CS='0' AND RD='0') then
               DATA<=counter1_temp(15 downto 0);
              else DATA<="ZZZZZZZZ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READDATA;

end behavior;

网友:
“发现即使CLK1没有输入信号,计数器也在计数,”这个可能性不大,除非要干扰什么的不好说。
你不如先确认下 的脚有没有对,时钟信号是不是他,用示波器看看
而后把,counter1直接输出,看看对应位的变化 是不是计数器动作的样子

网友:
电路已经查过好多遍了,应该没错,CLK1脚一直为低电平,我把counter1<=counter1+'1'换成常数赋值counter1<=x"1234" 结果单片机读到的DATA就是"1234",所以才怀疑CLK1 'event AND CLK1='1'没有起作用,可仿真的结果都是正确的,太奇怪了

网友:
CLK1脚一直为低电平 时钟是间隙着给的吗

网友:
CLK1 'event AND CLK1='1' 这个语句该没有什么问题
内部逻辑要认真检查的,不是做了 SIM 就ok得,你有要求时序马

网友:
看起来程序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

网友:
感觉你的程序应该有问题,比如
    READDATA: process(CS,RD)                       --读取
             begin
             if(CS='0' AND RD='0') then
               DATA<=counter1_temp(15 downto 0);
              else DATA<="ZZZZZZZZ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READDATA;
DATA是输出引脚,但是他的敏感信号只有CS,RD,它的触发信号CLK在哪呢?所以DATA的值不会受CLK影响。
  一家之言,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o~长见识了 这两个process该有相同的地方

      STRB: process(CS,STROBE)                       --锁存
             begin
              if(STROBE 'event AND STROBE='1') then
                 if(CS='0') then
                   counter1_temp<=cou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TRB;

      READDATA: process(CS,RD)                       --读取
             begin
             if(CS='0' AND RD='0') then
               DATA<=counter1_temp(15 downto 0);
              else DATA<="ZZZZZZZZ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READDATA;

网友:
像tigerxd  说的,搂朱最好把 下面的简化下,直接用CS,RD作为三态的驱动,
        READDATA:   process(CS,RD)                                               --读取
                          begin
                          if(CS= "0 "   AND   RD= "0 ")   then
                              DATA <=counter1_temp(15   downto   0);
                            else   DATA <="ZZZZZZZZ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READDATA;

网友:
可下载到CPLD后,初始值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