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开发问题:如何获取PDA存储卡路径名

楼主:
wince5开发问题:如何获取PDA存储卡路径名,每种PDA存储卡目录名称都不相同,请问程序中如何得到?
   \Storage Card   ,\SDMMC  ,  \存储卡 。。。。。。

网友:
按说SDMMC插入PDA后在PDA里显示的名称有在注册表的某个位置定义,但是不同的PDA放在不同的注册表位置,所有如果不是固定PDA的话,通过注册表得到SDMMC插入后的名称比较麻烦。

根据SDMMC的容量一般都是2的N次方,如64M,128M,1G,2G... 当然实际显示容量会有个最大10%左右(我碰到最大就是7.9%,所有猜想10%最多了)的差距,可以枚举根目录的所有文件夹,然后用GetDiskFreeSpaceEx函数正确返回后得到的容量来判断SDMMC 的名称

不知其他朋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
WinCE设备可能有多个存储设备
用以下函数
FindFirstFlashCard
FindNextFlashCard

网友:
pknife,能不能说详细点,FindFirstFlashCard
FindNextFlashCard的用法    谢谢!

网友:
google可以回答更详细

网友:
用FindFirstFile和FindNextFile, 就必须要那段判断代码

用FindFirstFlashCard 和FindNextFlashCard 则可以不用

一般搜到的第一个是 storage

BOOL bContinue = TRUE;       // If TRUE, continue
  // searching
  // If FALSE, stop searching.
  HANDLE hFlashCard;         // Search handle for storage
  // cards
  WIN32_FIND_DATA *lpwfdFlashCard;  // Structure for storing
  // card information.

  lpwfdFlashCard = (WIN32_FIND_DATA *) LocalAlloc (LPTR, 10 * sizeof (WIN32_FIND_DATA));
  if (lpwfdFlashCard != NULL)   // Failed allocate memory return;
  {
   hFlashCard = FindFirstFile(TEXT("\\*"), lpwfdFlashCard);
   //hFlashCard = FindFirstFlashCard (lpwfdFlashCard);
  }
  if (hFlashCard == INVALID_HANDLE_VALUE)
  {
   LocalFree (lpwfdFlashCard);  // Free the memory.
   return;
  }

  while (bContinue)
  {

//判断代码
   if ((lpwfdFlashCard->dwFileAttributes &
    (FILE_ATTRIBUTE_DIRECTORY | FILE_ATTRIBUTE_TEMPORARY)) ==
    (FILE_ATTRIBUTE_DIRECTORY | FILE_ATTRIBUTE_TEMPORARY))
   {
    csPath = lpwfdFlashCard->cFileName; // This Folder is an mounted device (e.g. flash card)
   }
   // Search for the next storage card.
   bContinue = FindNextFile(hFlashCard, lpwfdFlashCard);

   //bContinue = FindNextFlashCard (hFlashCard, lpwfdFlashCard);
  }
  FindClose (hFlashCard);          // Close the search handle.

  LocalFree (lpwfdFlashCard);  // Free the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