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VS2005建的CE5.0的项目编译后在CE5.0系统上运行不了 ...

楼主(2007-05-14):
怎么VS2005建的CE5.0的项目编译后在CE5.0系统上运行不了?
是不是没装。NET CF?
5.0自带的。NET CF版本是多少?
答者有分~
系统

网友A:
看你的定制sdk了..wince有1.1也有2.0的..

网友:
wince 5.0 和 4.2 都有1.1或2.0 的.net f

网友B(2007-12-12):
VS2005建的CE5.0的项目编译后在CE5.0系统上运行不了,出现一个漏斗一闪就没东西了,哪里少装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