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线,无法检测器件问题,有经验的进

楼主:
启动斯迈特s51E开发板,用ISP线下载程序到S52单片机,器件检测总失败。
我的机器为联想家悦A3050, AMD64x2 2.0G
windows xp sp2

并口设置为 ECP 378-037F
软件为:Easy 51promgramme (Ver 1.2)

请教各位,64位双核的并口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

在其他老机器上试验都没有问题。p4 2.4G的联想机也没有问题。

网友:
是AT89S51吧?就是ATM单片机,我以前用过,如果用的是标准的ISP线,就是用ATM公司配的下载软件,而我当时用的不是ATM的软件,用的好象就是Easy 51promgramme 这个软件吧,不记得了!在网吧上的,呵呵!如果是那个软件,ISP线是专用的,不是标准的ISP线,不过那软件很好用,你查查看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在64位双核机器上,没有人用ISP成功下载过程序吗?

网友:
跟多少位几核机器没有关系,你没装64位操作系统照样你那个CPU是32位的工作模式,没有专门的双核设计的软件照样是当单核用,你的机器现在工作原理和普通奔腾3 CPU运行XP是一摸一样的,不要以为双核64位怎么怎么地。

EASY 51PRO目录下有个叫EASYISP。INI的文件里面有引角配制,拆开你的下载线,看看里面的接法和那里面设置的一样不,不一样的话该成你接法对应的配制,如果你看不懂里面线路的接法,那就没办法了。

有个EASY 51PRO宇宙版,那里带一个线路图,你可以买来元件自己照着原理图焊一个。51那边一般都是10线标准的接法。

网友:
在其它机子上正常,是同一块板子,同一根下载线,同一个下载程序么?
这个应该跟具体的什么双核无关的
如果以上都相同,那就查查软件的配置吧
或者并口的模式问题

网友:
先看下你的并口地址对不?

网友:
检测不到期间可能有很多种情况,比如下载线坏掉了
你先用相同的板和下载线到别人的机上试一下,看看板或下载线是不是好的,然后再改改并口模式,我记的除了ECP外,还有其他4种模式可选,一般的下载软件只支持一种模式的. 可以用easy51pro试一下并口是否工作

网友:
还是不行的,你们应该都没有试过

网友:
本公司专业承接PCB印制线路板厂家。主要生产单,双以及多层线路板,盲孔,高频板等。最小孔径0.15mm,是小线距0.1mm. 表面处理:防氧化,镀金,镀锡.无铅工艺等等.质量保证,交货及时.最快24小时交货,月产量1.2万个平方米.本企业已经过ISO9000:2000/ISO14001质量休系/环保体系国际认证和UL认证.以及欧洲环保认证(ROHS认证).双赢互利是我们的一贯经营理念。我们期盼与业内朋友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携手并进、齐享高科技的结晶,共创辉煌! (24小时提供PCB相关技术支持!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萧先生
深圳市奔强电路有限公司 www.szbq168.com
TEL:0755-29606209    13798334626
MSN:xhg26270001pcb@hotmail.com
SKYPE:LTDLFPCB      QQ:426617608
邮箱:BQPCB@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