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GPRS MODEM之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
两个gprs modem分别在两台PC(linux操作系统下)ppp拨号成功,都得到了ppp0接口,两台pc通过ppp拨号得到的ip分别是:10.143.164.83和10.143.174.63,可是在任意一台pc中ping不通对方ip,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想通过两个gprs modem无线传输数据.

网友:
问题就在于他们之间太多网关了。

网友:
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实现两个modem之间互相传输数据,昨天运行了一下在有线方式下可以成功的两个socket程序,但在这两个gprs modem之间却不行。另外,我的两个modem其中之一是gprs modem(mc39i),接入点是CMNET,另外一个是彩信modem(只不过先当成不用彩信的gprs modem),接入点是CMWAP,我在网上看到有种说法说中国移动的CMWAP把socket封了,所以ping不通,是这样吗?

网友:
如果你两个Modem靠的比较近,并且是同时拨号成功的话,应该是能ping通的才对,是不是其他问题?

我没有APN的情况下,就是这样来测试UDP的!没有问题&……

网友:
刚刚看到你的新帖!
应该是这样的,需要两个都是同样的接入点,比如都是CMNET。这样才行,这样拨号成功后应该两个Modem都是10.abc.acb.XXX,10.abc.acb.YYY。

网友:
楼上的兄台,我把彩信modem的接入点也改成CMNET了,现在两个modem都是CMNET,申请到的ip为10.143.79.38和10.143.79.221,可是还是ping不通,中国移动是不是把两个gprs终端的点对点socket通信封了?

网友:
应该没有的,我还这样用过!实现了UDP的通信!也ping通过!
建议你使用PC机拨号,然后ping一下,看看能不能ping通!

网友:
两个modem可以ping通了,socket程序也运行成功了。终于发现原来的问题是:在linux下ppp拨号之前需要把eth0接口先关闭,然后再ppp拨号(ifconfig eth0 down),如果先拨号再关闭eth0也不能点对点通信,因为默认的是用eth0接口来通信的。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
呵呵!祝贺你,给分了!嘻嘻……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哦 我想问个非常新手的问题   在建立GPRS通道后 想进行数据传输 是不是直接用linux下的套接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