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3.0更新ACCESS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01-18):
EVC3.0更新ACCESS数据的问题
用EVC3.0访问ACCESS数据库时,是否可以使用UPDATE语句对记录进行更新,我好像一直都没有用起,后来自己做了一个函数,先把要更新的数据查询出来后保存起来,然后删除记录,再用新的数据添加到数据库中去,但是对于查询\删除\添加几个功能在单独使用时是可以用的,当几个一起使用时就老是出现"此函数仅在WIN32模式下有效",请问该怎么处理啊?
数据
数据库

网友A:
没用过。
你是不是用的ADOCE?那样的话,那个数据库要先转换一下。

网友B:
是啊,数据库复制到PDA上的时候它自动就是转换的呀

网友C:
没有进步,顶一下

网友D:
我也发现了,UPDATE不能用,我用的是EVC4.0,目前问题解决了,在记录集里面更新,Recordset里面更新,就可以了,我有代码,要吗?

网友E:
好啊好啊,,ninansky@163.com,谢谢了

网友F:
已经发送了,请查收!
主要是修改记录那个按钮对应的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另外问一下,你为CDB数据库下的数据表设置过主键吗?我一直没有成功,如果你成功了,告诉我下怎么做,谢谢!可以邮箱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