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多层布线的问题

楼主:
我刚学PROTEL,如果是一个有很多元件的双层板或者是三层板。如何布线呢。
能不能选中一层后,隐藏掉其他层的线啊,密密麻麻的看的眼花啊。
大哥大姐,我新手,没分啊,多谢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答复你究竟如何做到,sorry。

网友:
3层?。。。

一般应该是2,4,6,8....

网友:
每一层都可以单独开关的,高版本的Protel和PADS PCB还可以设置半透明来改善视觉。

网友:
一般好像确实没有3层板吧......
design->options里面可以设置每一层是否显示。
tools->preference里面可以设置transparent属性

网友:
增加一块板,就是两个面,很少会用3层的,或者奇数层..当然不用其中一层也可以的,就象TheSaviour(恶贯满盈) 说的,关掉不用...

网友:
如果是很多元件,建议你先设计好完整的SCH图,然后在将net导入到PCB中。

网友:
Ctrl+O->Display->选中single layer mode

网友:
你可以用candence~

网友:
shift+S可以显示单层,但是楼主还是慢慢适应一下吧,2层板而已啦,以后要是碰到了4层以上的那还不抓瞎了,而且感觉不会有3层板的说,一般都是偶数层的

网友:
一般都是2,4,6层,基本很少有奇数层的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