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0下的*.exe文件调用*.sys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1-08):
win2000下的*.exe文件调用*.sys文件的问题
近来搞win2000的驱动开发.
做了一个filem.sys文件,由filemon.exe文件执行的时候加载这个"驱动设备"(是不是可以称作驱动设备,偶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发现这个filem.sys不是每次随着filemon.exe的执行重新加载到内存里面,而是加载一次后,只能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会从内存中清除!
这样可没法弄了,每次编译filem.sys后就要重新启动一次虚拟机,太慢了!!!
各位大侠,请指点迷津!
内存
设备
虚拟机
开发

网友A:
应该可以用DriverMonitor来启动停止驱动程序的,但你需要有unload函数。

网友B:
有unload函数的,名字叫"StopDriver",与之配对使用的是
InstallDriver
StartDriver
OpenDevice
RemoveDriver
UnloadDeviceDriver
LoadDeviceDriver

网友C:
Filemon 在2000操作系统中是静态加载的,只在XP和XP以上的版本中才支持动态加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