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pen()函数打开失败

楼主:
static int read( const char *filename)
{
    FILE          *str;

    CString string;
    string.Format(_T("%s"), filename);
    ::MessageBox(NULL, string, _T("warning"), MB_OK);

    if (!(str = fopen( filename, "rb" )) )  //打开文件
    {
        return false;
    }
   ..........
程序中如上,MessageBox弹出的对话框显示文件名是:"\SDMEM\DICT\ce\xdict-ce-gb.dict.dz"
但是fopen()总是打开失败.

如果直接指定路径名,如下:
        if ((str = fopen( "\\SDMEM\\DICT\\ce\\xdict-ce-gb.dict.dz", "rb" )) == NULL)  //打开文件
        {
                return false;
        }
又是可以成功打开的!
我实在找不到原因,难道是"\\"和"\"的不同导致的么?

网友:
看起来挺奇怪,

用getlasterror来看看什么错误代码

网友:
很简单,也是一个容易犯的错误,你传文件名参数的时候,把文件名那个引号去掉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
是单字符和双字符的问题.将传近来的filename进行了转换就可以了!
        int byte = wcstombs( filename_next, filename, 200 );
        if (!(str = fopen(filename_next, "rb" )) )  //打开文件
        {
                return false;
           }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这个分数该怎么给?帖子怎么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