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汇编语言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MCS-51汇编语言的问题
ORG 0000H
LJMP 0030H
ORG 0030H
MOV SP,#50H
……
……
以上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上的一段程序
我的问题是:
上面程序能不能写成:
ORG 0030H
MOV SP,#50H
……
……
前面两行是不是没有用
程序

网友A:
非常有用
你可以看一个单片机体系结构中存储器的组积
第一:单片机启动的时候默认从0000开始
第二:0003到002B是中断入口地址,不能随便占用(如果不用中断的话那就随便了)
综合第一第二条,可能看到0000后的三个字节没用,它就是为了放LJMP的,用意在单片机重起后,跳过中断入口,进入用户区
这个是由体系结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