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dma的at指令

楼主:
移动我做完了,大概流程是初始化APN,启动GPRS,关闭GPRS最后用at%ipopen打开连接。可是CDMA是什么流程?大概的AT指令用的是什么啊?请大家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AT指令不是标准的吗?多一样吧?

网友:
短信方便好像是这几个:
PREFERRED MESSAGE STORAGE +CPMS
NEW MESSAGE INDICATION +CNMI
READ MESSAGE +CMGR
LIST MESSAGE +CMGL5.6. SEND MESSAGE +CMGS5.7. DELETE MESSAGE +CMGD
SET SMS COMPOSE LANGUAGE AND ENCODING +WSCL
WRITE MESSAGE TO MEMORY +CMGW5.10. SEND MESSAGE FROM STORAGE +CMSS.
SEND MESSAGE FROM STORAGE +CMSS.

网友:
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始化模块,验证用户名&密码,连接CDMA网络,成功后数据收发,再就是挂断cdma。具体指令可以参看所使用模块的at指令集。(CDMA模块的指令和GPRS的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网友:
AT指令集没有固定的标准,特别是CDMA,看厂商的Spec吧

网友:
我看过中兴的cdma指令集,感觉跟移动的差不多。。差别不大

网友:
中兴通讯做手机,相信和AT有些关系,但AT指令集和移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跟具体的模块型号有关系,其实CDMA比GPRS更好操作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