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UI(用户接口)和驱动程序交互

楼主(2007-07-19):
请问高手,UI(用户接口)和驱动程序交互
最近在做一个打印用户接口插件,主要是想控制打印驱动,在打印时使用的分辨率(DPI),打印的色彩, 以及输出路径(一个虚拟打印机)等信息。 请问如何把这些参数传递给打印驱动程序呢?
希望能把整个过程描述一下。谢谢!!
打印
打印机
分辨率
程序
接口

网友A:
两个都是OEM 插件,现在是想通过用户接口插件(UI)设置打印的分辨率以及其它信息,而在图形接口插件(rendering_Plug)里面获取在UI里设置的设备信息,并做相应的处理。所以想知道如何让在UI里设置的值,在另一个插件里获取呢?

网友B: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