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读写

楼主:
ClassGUID={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这个是mass stor的guid么?我自己做了个u盘,平时可以从u盘读设备的纪录信息,但是我要设置设备的一些信息或开启某些功能就想用VC写个程序来控制。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u盘我已经留出了几个没用pipe了。有什么方法来获得该设备的读写句柄呢?谢谢

网友:
枚举磁盘设备,我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
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网友:
既然已经是U盘了,那么应该是表现成U盘形式了吧?
你的程序想怎么做呢?
直接从U盘读取一个文件,获得需要的设备信息。或者直接向U盘写入一个文件,包含了设备的配置信息。

还是不想将U盘以U盘形式加载,而是自己另外实现驱动?

网友:
怎么读写U盘的数据,然后把它画成图形,多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