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
现在我做的项目中会使用到声音设置的功能。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以下是接口实现:
int CSMMCSetting_SetVolumeValue(int nValue)
{
        int nVolume;
        UINT id;
        HWAVEOUT hwo;
        WAVEFORMATEX waveformat;

        waveformat.wFormatTag = WAVE_FORMAT_PCM;
        waveformat.nChannels = 1;
        waveformat.nSamplesPerSec = 8000 * 1000;
        waveformat.wBitsPerSample = 8;
        waveformat.nBlockAlign = waveformat.nChannels * waveformat.wBitsPerSample / 8;
        waveformat.nAvgBytesPerSec = waveformat.nSamplesPerSec * waveformat.nBlockAlign;
        waveformat.cbSize = 0;

        SYS_Print("[CSMMCSetting_SetVolumeValue]%d\n", waveOutGetNumDevs());

        for ( id = 0; id < waveOutGetNumDevs(); id++)
        {
                if (waveOutOpen(&hwo, id, &waveformat, 0, 0, CALLBACK_NULL) == MMSYSERR_NOERROR)
                {
                        nVolume = ( (DWORD)(0xFFFF /100.0 * nValue) );

                        if (MMSYSERR_NOERROR == waveOutSetVolume(hwo, nVolume))
                        {
                        }
                        if(MMSYSERR_NOERROR == waveOutClose(hwo))
                        {
                        }
                }
                else
                {
                        return FAILURE;
                }
        }
        return SUCCESS;
}

试了一下好像不行啊。请高手指点一下,这其中有什么错误?nValue范围是0-100。请帮忙,定谢!

网友:
请LZ先说明自己的问题,不要让人去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