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式调度问题

楼主:
想了解下什么式抢占式调度,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哪位达人HELP~下

网友:
抢占式调度具有响应快,实时性高等优点,但增加了系统的开销

网友:
优先级 高的枪优先级低的 的cpu

网友:
优先级高的是大爷,优先级低的是孙子,只要大爷不死不挂,cpu就是大爷的.

网友:
高优先级抢占调度[priority preemptive]算法原则是高级ready状态的任务可以抢占正在运行的低级任务,中断可以抢占任何任务。算法使高优先级任务和中断处理可以得到及时处理,以保证系统的实时性。
但是同级任务之前是不允许抢占的,因此就存在一个问题,两个同级任务就绪时其中一个任务会一直占用cpu直到执行完毕才能轮到第二个任务执行,第二个任务无法实时得到响应。
为了保证实时性,对同级任务也应该有相应的调度算法。vxworks的同级时间片循环调度[round-robin]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同优先级的任务采用抢占式调度,相同优先级任务则通过时间片轮转,保证同级任务平等获得cpu时间。
这种调度方式目前仅适用于工业控制类,各任务通过合理的设计和规划,变动不是太大的情况,将系统开销控制在能接受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