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什么时候需要重新sysgen

楼主:
我修改了nboot,eboot,同时添加了一些调试输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将新生成的nboot,eboot烧入板子后,并没有输出新的调试信息,调试输出还是跟原来的nboot,eboot一样。请问修改nboot、eboot后要怎么才能生成最新的nboot、eboot(注:BuildOS菜单中的 Copy File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 以及 Make run-time image这两项有选中).

网友:
修改了什么地方的文件,就要在命令行里相应的目录下:先Build ,然后Makeimage

网友:
那似乎只对 drivers目录有用,其他目录下 这样做不行啊.

网友:
  那你的看你代码的问题了,如果用到public下的东西需要手动拷贝或者SYSGEN,如果不太清楚,那就来个REBUILD and SYSGEN. SYSGEN主要是在添加或删除组件或者修改了public目录下相关的东西就需要了.

网友:
我每次都选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不过今天我修改了eboot后,发现这也不能输出调试信息了.  如果每次修改都要SYSGEN,那就晕了,花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不需要每次都用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SYSGEN一般都是你修改了注册表等配置文件的时候才用,
一般你修改代码的话,只要在FileView栏里边,用鼠标点击你修改部分,然后再点右键,在里边选择Build Run_Time Image after Build这一项,然后再选择Build Current Project.
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那只能是其他的原因 不可能是编译的原因了

网友:
我记得编译eboot要用不同于bsp的环境。

网友:
继续问下大家,从汇编跳到main.c里面执行后,会进入一个bootloadmain()函数,这个函数在两个地方那个都有
1是,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lcommon\blcommon.c
2是,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blcommon.c
具体是调哪一个呢?我现在都是按照第一个来跟踪函数的运行的.  最重要的是无论我在哪一个bootloadmain()里面添加调试信息,nk启动时总是不能输出这些调试信息.  我在输出一些系统信息的后面加上我的调试信息,可还是没有输出来,难道还有第三个地方有bootloadmain() ?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都不好继续研究下去了.

ps:我已经用了最保守的SYSGEN来生成nboot,eboot了,现在是生怕修改没有得到编译啊...

网友:
确实是调用public目录下的blcommon.c, 我修改了bootloader后,在命令行的bootloader目录下输入,build -c ,之后到release目录下,看到nboot.nb0,eboot.nbo都有更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添加的调试信息还是不能输出,只有SYSGEN之后,才能输出.  难道切换到有修改的目录下执行build,编译后不会在release目录生成新的文件?

网友:
liaifeilove   修改了了注册表也不定要SYSGEN 直接 lobster /f就行了,

网友:
学到不少知识呢,赞!

网友:
hxlxhl
谢谢,我一直觉得这个太慢,感觉应该有更快的命令,但是资料实在太少.
希望有机会能交个朋友.QQ 153989210

网友:
如果修改了注册表应该跟4.2一样,只要将相应的文件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然后makeimg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用SYSGEN,看看你eboot目录下的sources文件中使用的是不是public下的blcommon.lib,有时使用的是你建立的工程中的lib文件。如果使用的是你建立工程目录下的lib,你可以将public中的blcommon.lib拷贝到你的工程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