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得到适合自己平台的GAPI库(gx.dll)呢?

楼主:
那些PPC的GX.dll在大屏幕CE上运行只能输出小屏幕,怎么办呢?

网友:
平常只是利用gx来获得framebuffer的地址就可以吧,然后通过直接写framebuffer来显示。这样速度快,但也要注意边界对齐问题,不然会触发异常。

网友:
自己用程序实现GX所有API接口可行吗?我现在需要GX.dll来支持TCPMP的GAPI解码全屏视频播放。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你同样的问题,能否教我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非要利用gx呢?TCPMP可以支持Video Driver的Direct模式,通过修改指定代码便可以让他支持直接的framebuffer操作。前提是你必须知道自己平台的framebuffer地址。

网友:
To:bzjing(Jin)
TCPMP是一个特例,它有源码.
对于RealOnePlayer呢?还有其它一些没有源码的游戏呢?

所以最好办法还是搞一个适合自己平台的gx.dll,郁闷啊!

网友:
To:milong()
我问题还没有解决,
你的平台如果是ppc,那么已经有gx.dll,如果是wince,那么可尝试下载GAPI_for_HPCs_v309,看你的设备是否在支持列表中.

网友:
楼主,我的TCPMP一直没有在EVC下编译到开发板上,楼主应该有可以编译到开发板上的工程,请发一个给我:91program@163.com

网友:
最核心的函数,BeginDraw返回显存地址,你自己写GX的源码,BeginDraw你可以从驱动中取出显存首地址,返回,当然显存大小自己应该很清楚,比如640*480,RGB565的屏,显存大小就是640*480*2

网友:
谢谢楼主,我下了GAPI_for_HPCs_v310 ,设备是一个安装了wince5.0的AT91sam9261开发板,试了 N 种,也没找到匹配的~ 你上面提到的“自己用程序实现GX所有API接口可行吗?”试了吗,有什么结果?
"我现在需要GX.dll来支持TCPMP的GAPI解码全屏视频播放。" 我要做你一样的事情了,交流交流啊!MSN:marc4901@hotmail.com

网友:
To 91program:
我在VS2005下编译过0.72版,在PPC2003 SDK下无需任何修改和设置.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如果使用自己的SDK,要注意工程设置.如果你也是0.72版我就不给你发了.你说下编译错误信息或许能给你点参考意见.

To NetSniffer:
谢谢你帮忙,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到GAPI的参考实现? 或者哪里有文档介绍每个函数具体含义?

To milong:
已经加你.

网友:
我用的是EVC4,可以编译到模块器中运行。但一直没有办法,将工程编译到开发板中!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找了一个合适自己板子的GX.DLL了,但速度竟然比GDI模式下要慢~郁闷ING?

网友:
没有解决,打算暂时放一放.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