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读写文件速度太慢,如何解决?
wujieling
wujieling

网友A(2007-12-06):
VxWorks下读写文件速度太慢,如何解决?
VxWorks下读写文件速度太慢,大概要5分钟才能打开一个文件!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用CF卡放在主驱动器上的,是不是中断没挂上去啊,所以响应特别慢!
有什么办法呢?
驱动器
特别
如何

网友B:
文件很大吗?
没有遇到过那么慢的,不过我用的是硬盘.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C(2008-01-11):
我的也很慢,是不是没有用dma的原因啊?

网友D(2008-05-01):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E(2008-07-09):
读写延时是否太长?有没有打开cache?

网友F:
5分钟打不开一个文件,估计就有问题了。可能是CF卡驱动在bsp中没有配好的缘故,查bsp。

网友G:
VxWorks的flash驱动有BUG,检查一下,修改一下Flash块大小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