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3c2410 datasheet 上有关 usb device 章节的概念问题

楼主:
以下内容摘抄自s3c2410 USER'S MANUAL 13章 USB DEVICE CONTROLLER [第325页]
————————————————————————————————————
FUNC_ADDR_REG  Bit     MCU       USB        Description
ADDR_UPDATE    [7]    R/SET    R/CLEAR      Set by the MCU whenever it
                                            updates the FUNCTION_ADDR
                                            field in this register. This
                                            bit will be cleared by USB
                                            when DATA_END bit in EP0_CSR
                                            register.

FUNCTION_ADDR [6:0]    R/W         R        The MCU write the unique
                                            address, assigned by host,
                                            to this field.
————————————————————————————————————
这章里面的寄存器都有 MCU 跟 USB 两个栏目,我对这里的MCU跟USB指代的对象有些不太肯定,请教下是否是这样理解?
MCU:指代s3c2410本身
USB:指代USB Host 如PC

或者我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该如何理解呢?多谢指点

网友:
MCU:指代s3c2410本身  每一次开始通信的时候, HOST 都会和进行地址统一协调, 2410会写一些获得的地址

USB:指代USB Device  控制器只是用来获得当前的地址信息.

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
MCU:指代s3c2410本身     每一次开始通信的时候,   HOST   都会和进行地址统一协调,   2410会写一些获得的地址

USB:指代USB   Device     控制器只是用来获得当前的地址信息.

我想是这样的
---------------------------
可这个是s3c2410的usb device寄存器啊,也就是说s3c2410本身就是usb device

网友:
s3c2410集成了一个USB控制器,这个USB控制器不就是一个USB设备吗

网友:
楼主自己正解,我也在做这个方面,不知道你做什么,原来我做的是一个设备,

再在想做成U盘,已经差不多了,有什么大家一起交流啊

网友:
你好,ctylboy

  我现在也在做个设备,遇到些问题,能帮助下吗
QQ:464055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