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键盘开发

楼主(2007-05-08):
求助:wince键盘开发
首先,我们在arm下开发wince4.2系统 我们的系统打算用键盘控制,键盘上有F1-F10功能键与0-9数字键复用, 上下左右方向键,回车键等,打算自己做键盘,用一个单片机控制键盘,用串口将键盘的键码传输到arm。功能键用来实现一些功能界面的转换,数字键用来实现人机交互的实现,方向键也是用于功能选择。
由于第一次接触wince开发,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 如果可行,具体的实现的思路是什么,是把键码映射成键盘吗? 如果是,怎么映射呢?请大家指教! 给点思路:)谢谢!!
wince
功能键
键盘
开发
WindowCE

网友A:
去看PB的帮助吧

网友B:
没必要这么麻烦吧?用arm处理器本身实现键盘不行吗?

网友C:
就是不知道应该看什么呀,看pb的帮助?那部分亚?
还有请问mhorse, 用arm处理器本身的键盘是指什么?

网友D:
在CE下,最好用CE的驱动构架,而不是简单的用CPU的几个IO来实现它。
因为CE本来有许多应用,如果不按标准驱动来做,这些应用是不认的。

网友E:
如果按键的个数比较少,那你可以用简单的IO口实现,这个键盘驱动我写过,可以发出F10等键盘消息。

网友F:
我做过,通过串口将数据理解为按键,然后用keybd_event函数模拟按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