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xWorks应用程序如何能让系统重启?

楼主:
 vxWorks应用程序如何能让系统重启?

网友:
reboot函数。参见帮助。

网友:
我试过,是使用的reboot(2),来重新启动系统并清除内存。

该函数执行后,系统没有重启。

reboot是shell命令,在程序中使用shell命令是不是需要特殊的调用方式,或者是不是内核中需要包含那个组件?

有没有人使用过?

网友:
直接写控制重启的那个寄存器。

网友:
没有重启是你的BSP没有支持。

网友:
嵌入式系统中一般都有硬件狗,有CPU狗也有外狗,确认一下它是如何设置的,如果已经使能了锁中断之后死循环
就可以复位,比调reboot要彻底一些。

网友:
STATUS sysToMonitor
(
int startType    /* parameter passed to ROM to tell it how to boot */
)

就是它了~~reboot最后会调用到这个函数

其实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的RESET要查找CPU的软硬中断资源的~~实在不行WDT超时不也重启了

网友:
roboot函数并不会充气系统,但会调用syslib.c中的sysToMonitor函数

/*******************************************************************************
*
* sysToMonitor - transfer control to the ROM monitor
*
* This routine transfers control to the ROM monitor.  Normally, it is called
* only by reboot()--which services ^X--and by bus errors at interrupt level.
* However,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 user may wish to introduce a
* to enable special boot ROM facilities.
*
* The entry point for a warm boot is defined by the macro ROM_WARM_ADRS
* in config.h.  We do an absolute jump to this address to enter the
* ROM code.
*
* RETURNS: Does not return.
*/

STATUS sysToMonitor
    (
    int startType    /* parameter passed to ROM to tell it how to boot */
    )
    {
    FUNCPTR         pRom = (FUNCPTR) (ROM_WARM_ADRS);
    int         ix;

    intLock ();                                /* disable interrupts */

    cacheDisable (INSTRUCTION_CACHE);        /* Disable the Instruction Cache */
    cacheDisable (DATA_CACHE);              /* Disable the Data Cache */

#if     (CPU == PPC604)
    vxHid0Set (vxHid0Get () & ~_PPC_HID0_SIED);        /* Enable Serial Instr Exec */
#endif  /* (CPU == PPC604) */

    /* Turn off timer */

#ifdef INCLUDE_AUX_CLK
    sysAuxClkDisable();
#endif

    /* turn off all i8259 int's */

    for (ix = 0; ix < WB_MAX_IRQS; ix++)
        {
        intDisable (ix + INT_NUM_IRQ0);
        }

    for (ix = 0; ix < EPIC_MAX_EXT_IRQS; ix++)
        {
        intDisable (ix);
        }

    sysEpicInit(EPIC_DIRECT_IRQ, (ULONG)0); /* reset the epic registers */

#if FALSE /* sandpoint errata: do not enable this until fixed in X3 rev */
    {
    UINT8         resetVal;

    pciConfigInByte  (WB_PCI_BUS, WB_PCI_DEV, WB_PCI_FUNC,
                      WB_PCI_CLK_DIV_INDX, &resetVal);

    pciConfigOutByte (WB_PCI_BUS, WB_PCI_DEV, WB_PCI_FUNC,
                      WB_PCI_CLK_DIV_INDX, (resetVal | WB_RSTDRV_BIT));

    /* 50 ms delay to allow ISA & PCI RST to settle */
    sysMsDelay (50);
    }
#endif

    vxMsrSet (0);                /* Clear the MSR */

    (*pRom) (startType);        /* jump off to romInit.s */

    return (OK);                /* in case we continue from ROM monitor */
    }

网友:
        taskSpawn("rebooting", 10, 0, 1024, (FUNCPTR)reboot,
                                BOOT_QUICK_AUTOBOOT, 0, 0, 0, 0,   0, 0, 0, 0, 0);

网友:
(void(*)(void))reset_addr
其中reset_addr就是你的复位地址,根据你的CPU类型和你的BSP设置定

网友:
reboot让系统重新创建任务。

网友:
停止喂狗即可

网友:
直接写控制重启的那个寄存器,最简单。和你应用的体系有关。

网友:
启动硬件狗,停止喂食即复位重启。具体变成需要参考主板资料

网友:
看看sysLib.c中有没有sysToMonitor函数,有就调用这个函数,没有那就直接用硬件狗或者写寄存器了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顺便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