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S下如何设置函数为再入函数.

楼主(2007-05-26):
请问ADS下如何设置函数为再入函数.
请问ADS下如何设置函数为再入函数.就像keil c51中在函数后注明:reentrant
不用关中断.也不用信号量.怎么直接在ADS的编译器中设置?
信号
编译器
如何

网友A:
ADS下默认函数都是可重入的,不像C51,不需要另外加什么关键字

网友B:
应该不是吧. 我将一个共用的函数拆成两个函数体相同的函数被分别调用后. 程序就OK.反之程序运行过程中会出现程序出错现象.

网友C:
什么叫再入函数。 是不是可重入函数? 如果是那和你的代码有关,和ADS没有关系呀。

网友D:
我在做一个TCP/IP协议.有几个函数被中断和应用程序调用. 我想将这几个函数设置为可再入函数. 就象keil c51中在函数末设置reentrant

网友E:
默认应该就是可再入的吧!
是不是你的函数里调用了全局变量之类的,没有进行互斥控制。。。

网友F:
这样啊. 检查一下看看. 谢谢楼上jiateng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