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设备,寻求合作!

楼主(2007-03-19):
测试设备,寻求合作!
水位、温度测试,用单片机实现,体积要小,数据传送800米,最好用mcs1200,熟悉者联系:437175689,诚求合作
最好

网友A:
MCS1200这是什么单片机?
800米只要是有线,没有功耗限制,应该不是多大问题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上了!!

网友B:
水位、水位是什么的水位?用声纳?还是特定的容器内的?
温度测试,这个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C:
一个方法是使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通过测试水压来判断水位高低。

网友D:
水流动吗?
流动的话那是不是会有偏差...

网友E:
应用环境不明确啊!是不是用在太阳能热水器上哦?

网友F:
是不是从某仪器中的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

网友G:
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H(2007-08-14):
如果要用FPGA就可以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