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控制电机转动的问题

楼主(2007-11-03):
关于编程控制电机转动的问题
我现在在学C++,想设计代码通过电脑远程控制电机的转动,可是脑子里连个概念都没有,希望各位大虾能详细指教一下该怎么实现,不是求代码,是想求得一个详细可行的方法以及实现的过程,我现在就是个程序设计初学者,对于串口之类还没有认识,希望您能给我留下点宝贵的文字,谢谢
电机
希望
初学者

网友A:
要控制对吧?
就得有,响应人的指令端(好像习惯叫上位机)
理解人的指令后,要变成机器能认识的数据(上位机程序)
电机不是机器哈,那它怎么知道这些控制数据哈?
又得给它加个大脑对吧?(下位机)
上位机怎么告知下位机?
这有个通信的过程吧?(通信在这里)
然后,才是电机跟据你的指令动作
...............................................
不知道我明白了没有?
呵呵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电脑(上位机)通过串口(PC或工控制机后面有9孔插口)发数据给MCU(单片机之类,下位机),通过I/0和驱动器控制.
需要解决的问题:
1.通信协议
2.下位机数据处理
3.下位机外围硬件电路.

网友D:
先看看电路方面的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