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工控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7-07-22):
vb与工控机串口通信问题
请教高手!
我想用VB写一个读取测温工控机串口的数据应该如何实现?
通信
问题
工控机
如何

网友A:
了解通信协议...

网友B:
工控机也就是电脑,你用VB写一个用于两台电脑间串行通信的软件就是了。

网友C(2007-08-27):
谢谢两位,我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