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RAM读写

楼主:
环境:WINCE 5.0
工具:EVC 4.0
总线:ISA

请问除了使用WINDRIVER等第三方工具,是否可以访问ISA板卡的双口RAM?

网友:
既然3方工具可以实现,那编程肯定也能实现,不过物理地址的内存读写一般是写驱动程序实现的。
我只会windows,没用过wince。

网友:
尝试用VirtualAlloc、VirtualCopy、VirtualFree,但是VirtualCopy后得到的内容并不是双口RAM的内容。
在网上搜双口RAM的读写,没有看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哪位做过这方面的高手指导一二?

网友:
既然3方工具可以实现,那编程肯定也能实现

说的对

若知道了,这个第三放的是如何实现的,那方法也就找到了

没弄过,但肯定应有方法的

网友:
   首先看你的ISA是什么方式接到CPU的。可能是IO方式(只能用特殊指令访问,X86平台),也可能是内存映射方式。
   VirtualCopy需要知道正确的物理地址。但是这个物理地址和双口RAM地址仍然存在一个转换的问题,要视硬件而定。
    你可以用HalTranslateBusAddress函数来转换一下ISA地址为物理地址。

网友:
请教ningxin了,如何调用HalTranslateBusAddress呢?

#define ISA_BUS_ADDR (0x000D0000)
#define ISA_MEM_SIZE (0x1000)

char szBuff[ISA_MEM_SIZE];
PVOID pMem = NULL;
DWORD dwPhysAddr = NULL;

pMem = VirtualAlloc(0, ISA_MEM_SIZE,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pMem)
{
        if (HalTranslateBusAddress())/* 此处 */
                if (VirtualCopy(pMem, (PVOID)dwPhysAddr, ISA_MEM_SIZE,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PAGE_PHYSICAL))
                        memcpy(szBuff, pMem, ISA_MEM_SIZE);
        VirtualFree(pMem, ISA_MEM_SIZE, MEM_RELEASE);
}

网友:
这样调用对吗?
HalTranslateBusAddress(Isa, 1, (PHYSICAL_ADDRESS)ISA_BUS_ADDR, NULL, (PPHYSICAL_ADDRESS)&dwPhysAddr)

网友:
修改了一下,但是HalTranslateBusAddress转换出来的物理地址只是将ISA_BUS_ADDR放在低32位,高32位为空。

#define ISA_BUS_ADDR (0x000D0000)
#define ISA_MEM_SIZE (0x1000)

char szBuff[ISA_MEM_SIZE];
PVOID pMem = NULL;
PHYSICAL_ADDRESS paIsaBusAddr, paIsaPhysAddr;

pMem = VirtualAlloc(0, ISA_MEM_SIZE,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pMem)
{
        paIsaBusAddr.QuadPart = ISA_BUS_ADDR;
        if (HalTranslateBusAddress(Eisa, (ULONG)1, paIsaBusAddr, NULL, &paIsaPhysAddr))
                if (VirtualCopy(pMem, (PVOID)&(paIsaPhysAddr.u.LowPart), ISA_MEM_SIZE,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PAGE_PHYSICAL))
                                memcpy(szBuff, pMem, ISA_MEM_SIZE);
        VirtualFree(pMem, ISA_MEM_SIZE, MEM_RELEASE);
}

网友:
有人知道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