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程序头疼

楼主(2007-06-29):
wince程序头疼
我在PC机器上做了一个 WINCE应用程序
然后文件生成也成功,但是我以运行就说 部署失败,什么原因呢?
(上面的操作都是在PC机上)
应用程序
头疼
wince

网友A:
失败,具体的错误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你没有部署环境?

网友C:
你使用的什么SDK,部署到什么设备?连接选项设置好了没有?

网友D:
当然失败了,你的wince应用程序是嵌入式的32位程序,你的pc是桌面系统,连基本的环境都不一样,怎么运行,你要在pc上运行你的wince程序,那就要一个模拟器作为wince的环境,VC2005就有这个模拟环境,可以直接检验你的程序。

网友E:
在PC上,装个模拟器吧;

网友F:
错误的详细信息是什么。说说你出错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