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握手通讯协议的设计

楼主:
我正在设计一个分布式产量监控系统,采用无线传输信道(GPRS)进行数据传输,一个数据中心(上位机),下面有20-100个监测点进行数据检测。
数据中心为pc服务器,监测点为单片机,每个监测点数据通讯量为 10k/天,固定数据格式,要求数据实时上报。
我设计监测点数据为主动上报方式,只要有数据就通过串口把数据发送到GPRS设备,GPRS24小时在线,数据中心进行相应接收。
我的问题是:
1、为单片机设计一个软件通讯握手方式;
2、上位机如何同下位机进行可靠通讯,如何建立软件握手协议。

谢谢各位老师,急用!

网友:
主从方式
通信采用查询方式
**      ***************     **
站号    数据                校验码

网友:
能不能给一个具体的案例,这个要求有点高了!

网友:
自己设定通讯协议即可
帧头 站点 数据 校验 帧尾

网友:
协议同意楼上,另外你说的可靠通讯,是需要你系统的整个架构来实现的,涉及的方面很多,如电源供电,工作环境,网络因素是最难解决的,呵呵

网友:
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加上应答和建立重发校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