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cket pc 2003 中文显示的问题

楼主:
安装了EVC 4.0 + PPC 2003 + PPC2003SE CHS 后能运行中文模拟器,但开发程序时,控件上的中文显示为乱码,请教各位如何解决,在线等待!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帖呀!

网友:
把你出乱码的代码贴出来啊,你不贴出来让大家怎么帮你!!!

估计是Unicode的问题。

网友:
在 DIALOG 点你的窗体右键, 点 properties .把language 设置成 Chinese [P.R.C]
就可以了

网友:
属性设置为Chinese  后控件上的中文显示仍然为乱码!

网友:
你把程序放到实际的机器中是没有乱码的.

网友:
程序下载到PDA中仍然有乱码,我运行网上下载的程序,模拟器能正确显示中文,而我自己的写的程序,窗体上控件的中文显示全为乱码,
是不是开发环境某项设置不对?

网友:
project ->settings-> Resoures  Language 设置成 中文(中国)
试试 ...这不行.我也没招了.

网友:
这招我试了不行,难到真的就不行吗?
还有就是EVC单步执行时,非常慢,从一条语句转到另一条语句,大概要等上几十秒!我的电脑的配置为1.86G 双核,1G内存

网友:
是不是没 按 SP4的原因?
不应该那么慢啊..我的电脑相当老.也一下就走过去.

网友:
谢谢提示,我装的是sp3,我试试看吧!

网友:
资源中修改后,控件上的中文字好像要重新敲一遍吧。

网友:
正如lenux所说,控件上的文字重新写一次就可以了,感谢!!!

网友:
sp4 安装也很慢呀!
各位知不知道EVC4单步调试非常慢的原因吗,帮忙分析下!
EVC   4.0   +   SP4  +   PPC   2003   +   PPC2003SE   CHS
每次单步调试很慢,一条语句运行要等上20多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