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看不到CF卡的内容

楼主(2007-08-07):
WinCE6.0下看不到CF卡的内容
我用的是eurotech的1462的板子,启动为dos+cf卡,可是启动后却无法看到cf卡的内容,我要在这张卡上面存储一些信息,希望各位高手可以给以解答。谢谢!
存储
WindowCE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wince5.0。

网友B:
系统没有裁好???
要指定盘符的啊,例如硬盘1 或者 harddisk1

网友C:
我是从cf卡启动的,既然能启动了,就是说明我应该能找到cf卡,可是启动后的映象里没有该硬盘驱动器。

网友D:
zzhll(口子) ,跟你说啊,你要多试试才可以找出问题的所在。
拒我们公司裁系统的人说,能启动和设置盘符不是一个地方的。

网友E:
因为你没有正确配置硬盘驱动,或者没有加载文件系统
你能启动nk是在dos下启动的,只是表示你在dos能认到
而且nk是二进制文件,所以没有文件系统也可以的
裁系统的时候,指定硬盘盘符和设置存放NK的位置不是一回事

网友F(2007-10-23):
在pb中制作os内核时加入相关的文件系统支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