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线程之间的切换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2007-10-24):
两个线程之间的切换所需要的时间
请教大家一个线程的切换问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在我的程序中用到好几个线程,而且在线程中频繁用到SLEEP()延时函数,
这样可能会造成线程间的频繁切换,可能会使软件的运行效率降低,
我想知道两个线程之间的切换需要多少时间? (我认为应该是微妙级的,但我不知道是几微妙、几十微妙、还是几百微妙)
我的系统是WinCE.net4.2 cpu: ARM920 频率为400M
时间
而且
我不知道
程序

网友A:
线程切换时间很难说,windows 有可能达到1-20ms,主要和CPU有关。这里有个测试报告,但是系统是XP
http://news.eeworld.net/n/20061225/99903.html

网友B:
线程切换时间不会影响你的效率的主要原因,主要的是看你线程的优先级,如果优先级低,那么执行这个线程的机会就小,你就会感觉到切换到这个线程的时间长.有经验的开发程序的人员应该不会在现成切换时间上去较真(因为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需要在其它方面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