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DB和系统启动

楼主(2007-06-07):
关于WDB和系统启动
小弟是新接触vxWorks系统的新手,请问有哪位哥哥姐姐有关于WDB的资料么?还有,请问谁有关于vxWorks启动时的资料啊,比如系统先加载什么,然后运行什么,这方面的资料,很急,先谢谢大家了!
哥哥
资料

网友A:
一般先跑板子的BSP吧,再跑操作系统的初始话,完了到root,接着初始化你的应用吧.

网友B:
WDB是用来远程调试的时候用的,跟启动没有多大关系,通过WDB,我们在主机上就可以调试目标机的程序。
启动的时候,我们需要用BSP生成一个Bootrom,这个bootrom就是启动的引导程序,在引导程序中指定vxworks镜像的位置,然后启动系统,系统就会在指定位置加载vxworks。

网友C(2008-05-01):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