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句串口驱动代码,谢谢

楼主:
if ( pHWHead->LSR & (SERIAL_LSR_OE | SERIAL_LSR_PE | SERIAL_LSR_FE))
其中(SERIAL_LSR_OE | SERIAL_LSR_PE | SERIAL_LSR_FE)=1110

我不明白的是两个值"&"完后是什么,如何判断这个if ?
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代码在ser16550.c中
VOID ProcessLSR (PSER16550_INFO  pHWHead)
{
    ULONG LineEvents = 0;
    if ( pHWHead->LSR & (SERIAL_LSR_OE | SERIAL_LSR_PE | SERIAL_LSR_FE))
{......}

网友:
上面的问题知道了
再问一下
except (GetExceptionCode() ==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
            1 :0)
       {...}

那个"?"号是什么?
1:0又是什么?

网友:
建议你先找本C的书看看
三目

网友:
一楼好含蓄-_-!

网友:
楼主要先复习一下C++基础知识.

网友:
  三目运算符就这么一个吧....

网友:
你们真厉害,我都听不懂这叫三目 -_-0

网友:
楼主应该回去看书了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