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标准ps/2键盘扫描程序哪里有问题?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标准ps/2键盘扫描程序哪里有问题?
程序代码如下,按键无任何相应!
#include"c8051f340.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eyascku.h" //按键通码与ascii对照表
sbit sda= P1^1;//键盘数据线
sbit scl= P0^0;//外接键盘时钟
unsigned char dat=0,dat1=0,dat2=0; //接收键盘数据变量? 存储通码变量 接受连//续通码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0,num=9,temp[5]={1,2,3,4,5},shu=0; //中数次数 中断控制变量 缓冲区数//组缓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key=0x41; //按键最终值

void delay(int n)    //延时程序
{ while(n--);}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用来接受键盘发来的数据

  dat>>1; //接受数据 低->高
  if(sda) dat|=0x80;// 0不变,1取或
  count++;
  if(count==num)
   {
    if(count==9)
     {
       dat1=dat; //中断9次后为键盘所按按键的通码(开始位始终为0在第一次中断时右移中//忽略)
       num=20; //使中断可以继续中断11次
     }
    if(count==20)
     {
       dat2=dat; //取回第二个通码
       if(dat1==0xe0 || dat2==0xf0) //第一个通码是0xe0则证明所按按键为功能键,第二个通码是0xf0证明按键结束
          {
           temp[shu]=dat1;temp[shu+1]=dat2; shu+=2; //将所按按键存到缓冲区中
           IE=0x82; //关闭外部中断并打开内部中断来处理所按按键
           TR0=1;   //允许时钟中断
          }
       else
         {
          temp[shu]=dat1;temp[shu+1]=dat2; shu+=2; //如果shift键被按下则记录与它同时按下的那个键
          count=0;
         }
      if((temp[0]==18 || temp[0]==89) && (temp[2]==18 || temp[2]==89) )
             TR0=1; //如果缓冲区中有两个间隔的shift键则证明需要的铵键结束
      }
    }

void getkey() interrupt 1 //内部中断1 用来处理缓冲区里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TR0=0;
  TH0=0xff;
  TL0=0xfe;
  count=0; //中断记数则0
if((temp[0]==18 || temp[0]==89) && temp[1]!=0xf0 ) //shift被按下
  {
    for(i=0;i<21;i++)
    {
     if(addshift[0]==temp[1]) //搜索shift被按下的表
      {
       key=addshift[1];
       IE=0x83; //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
    }
   }
  else if(temp[0]==0xe0) //所按下的按键是功能键
   {
     for(i=0;i<80;i++)
      {
       if(noshift[0]==temp[1]) //功能键的通码在缓冲区的第二位
       {
        key=noshift[1];
        IE=0x83;
        return;
       }
      }
    }
  else//普通按键
  {
   for(i=0;i<80;i++)
    {
      if(noshift[0]==temp[0]) //普按键的通码在缓冲区的第一位
      {
       key=0x55;//noshift[1];
       IE=0x83;
       return;
      }
    }
   }
   for(i=0;i<5;i++)
  {
   temp=0;
  }
}
void Oscillator_Init()
{
    OSCLCN    |= 0x01;
}

void Interrupts_Init()
{
    IE        = 0x83;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1;
    TH0=0xff;
    TL0=0xfe;
}
void main()
{  Oscillator_Init();
   Interrupts_Init();
   Timer_Init();
   while(1) {};
}

程序运行后,按键无任何相应!key值跟踪也无变化!
请大侠指教!!

网友:
虽然现在没空看您的这个按键程序,但是在我见到过的按键代码中,用状态机来实现的,是最漂亮的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