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3C2410与S3C2440有何区别?

楼主:
另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中文的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
好像2410是200MHz

2440是400MHz

直接到三星网站看 DATASHEET 吧。

网友: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中文的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
没有哪里可以下到

网友:
或者你翻译一个传上去,那别人就可以下中文的了,hoho......搞这些东东英文不过关很难弄的!

网友:
datasheet几乎没有看过中文的...

网友:
主要是主频的差别

网友:
一个是ARM7的产品,一个是ARM9的产品

网友:
两个都是ARM9系列 2440外围接口更多,主频更高

网友:
比2410新增加的功能有 AC97 (ADC 语音输入接口),Camera interface(摄像头的接口,比较牛了啊)
在速度上2440为400Mhz(此时内核供电1.3v),大约是2410的一倍,所以运行大的程序会感觉快很多,特别是在放视频部分应该会很perfect了!功能增加了这么多,但价钱确和2410差不多,很实惠! 2410为三星较早的产品,稳定性上不好,没有其他的如mx系列的好!。。。其他就没什么了吧,等实际使用一段时间后,慢慢体会。     Operating Frequency
· Fclk Up to 400MHz   for mcu
· Hclk Up to 136MHz   for lcd
· Pclk Up to 68MHz    for 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