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mon 模拟plc 与 vb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3-07):
关于ormon 模拟plc 与 vb通信的问题
各位,我想在一台电脑中模拟plc,然后运行plc程序,并在这台电脑中写个vb程序与之通信,不知道怎样实现,各位给个好的办法,谢谢了!
plc
台电脑
通信
程序

网友A:
写模拟器?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
兄弟,走好!!!

网友B:
不是的,有ormon plc的模拟器,我想用vb写个串口的程序跟这个模拟的plc通信,是不是需要finsgateway这个东东
谢谢了给个方法

网友C:
看看新闻也可以赚钱哦。想不到吧!无须点击广告,不必投入1分钱
点击这里,免费注册http://www.ads4cn.com/newsbar/refferer.asp?meteorlg
现在加入,还可立刻获赠88个新闻点!(最新开通快速积分、购物返点通道,赚钱更容易!)

网友D:
如果你的计算机有两个串口,就应该能够实现。

网友E:
或者用compolet这个软件能实现吗?

网友F:
没用过compolet这个软件。除非二者不是用串口通信,否则,你可以试试,如果这个软件占用串口后,VB的程序是不能打开这个串口了,所以建议有两个串口。模拟也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G:
对,只能打开一个串口,不过我没有用串口通信了,我使用finsgateway通过fins命令来操作模拟plc,已经实现了,但是用fins命令太复杂了,命令都是数字的,听说用compolet就不用这些难记的fins命令,而且很方便操作dm区
哪位有compolet的注册版,我这没有license的

网友H:
各位有没有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