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BkImage为什么在EVC中不能用啊???在线等!

楼主:
提示错误信息为:
--------------------Configuration: list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Linking...
list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int __thiscall CListCtrl::SetBkImage(unsigned short *,int,int,int)" (?SetBkImage@CListCtrl@@QAEHPAGHHH@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ivate: void __thiscall CListDlg::InsertItem(void)" (
?InsertItem@CListDlg@@AAEXXZ)
emulatorDbg/list.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list.exe - 2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Example-- 这是EVC4的帮助文件,不可能用不了的!应该是楼主的代码有问题。

// Pointer to the list view control.
CListCtrl* pmyListCtrl;
LVBKIMAGE bki;

// if no background image is set for the list view control use
// the Microsoft homepage image as the background image.
if (pmyListCtrl->GetBkImage(&bi) && (bki.ulFlags == LVBKIF_SOURCE_NONE))
{
   pmyListCtrl->SetBkImage(
   TEXT("http://www.microsoft.com/library/images/gifs/homepage/microsoft.gif"),
     TRUE);
}
Requirements
Windows CE versions: 1.0 and later
Header file: Declared in Afxcmn.h

网友:
这个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只要把这一句去掉就可以编译通过了,网上也有很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就没有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
代码就是这样的:
void CListDlg::OnInitDialog()
{
        CFont font;
        font.CreateFont(40, 40, 0, 0, FW_BOLD, FALSE, FALSE,
                                        0,  DEFAULT_CHARSET, OUT_DEFAULT_PRECIS,
                                        CLIP_DEFAULT_PRECIS, DEFAULT_QUALITY,
                                        DEFAULT_PITCH | FF_SWISS, _T("Arial"));
        SetFont(&font);
/*
        m_cImageList.Create(1,32,ILC_COLORDDB | ILC_MASK |ILC_COLOR | ILC_PALETTE,8,8);
        cBmp.LoadBitmap(IDB_BITMAP_BJ);
        m_cImageList.Add(&cBmp, RGB(99,186,33));
        m_list.SetImageList(&m_cImageList, LVSIL_SMALL);
*/

//        AfxOleInit();
//        m_list.SetBkImage(_T("E:\\Company\\Windows CE\\MediaCenter\\list\\res\\main.bmp"));

        m_list.SetExtendedStyle(m_list.GetExtendedStyle() | LVS_EX_FULLROWSELECT);
    m_list.InsertColumn( 0, _T(""), LVCFMT_LEFT, 250 );

        m_list.InsertItem(0,_T("four"),0);
//        CListCtrl::SetItemText(nRow1, 1,_T("my two"));
    m_list.InsertItem(0,_T("three"),0);
    m_list.InsertItem(0,_T("two"),0);
    m_list.InsertItem(0,_T("one"),0);

        m_list.SetTextColor(RGB(0,255,255));
        m_list.SetTextBkColor(CLR_NONE);
}

网友:
我试了试,在CE下是编译不过。

在VC6下可以编译并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上有人说自己最后通过自绘实现了这个功能。

网友:
是啊,我也看到了
我在网上发现好想是缺少ceddk.lib文件,但是我不知道在哪找到这个文件啊,有谁有这个文件发给我好吗?非常感谢!!
我的E-mail:54961900@qq.com

网友:
这个文件在PB的安装目录和定制的Platform目录中有,如:
D:\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DEBUG
D:\WINCE500\PBWorkspaces\EVB_V010\WINCE500\AT4X0BD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

网友:
我这里没有啊?麻烦你发给我好吗?谢谢你了.

网友:
我也自绘了一下,但是显示不出来,大家帮忙看看,代码是这样的:
        CDC dcCompatible;
        CRect rt;
        cBmpback.LoadBitmap(IDB_BITMAP_BG);
        GetDlgItem(IDC_LIST)->GetClientRect(&rt);
        CDC* pDC = GetDlgItem(IDC_LIST)->GetDC();
        dcCompatible.CreateCompatibleDC(0);
        dcCompatible.SelectObject(&cBmpback);
        pDC->BitBlt(rt.left,rt.top,rt.Width(),rt.Height (),&dcCompatible,0,0,SRCCOPY);

网友:
怎么没有人指教啊?
麻烦大家抽时间看看啊,帮帮我啊!

网友:
MSDN上写的是支持SetBkImage的啊,就算是不支持的话,那我自己绘制的代码哪里错了啊,怎么画不出来啊?

网友:
还是自己解决的,哎!
在OnEraseBkgnd加代码:
        CDC dcMem,dcMask;
        CRect rect;
        CBitmap m_bmpmask;
        GetWindowRect(&rect);
        dcMem.CreateCompatibleDC(pDC);
        dcMask.CreateCompatibleDC(pDC);
        m_bmpmask.CreateBitmap(rect.Width(),rect.Height(),1,1,NULL);

        CPen pen(PS_SOLID,1,RGB(0,0,180));
        CPen *pOldpen= pDC->SelectObject(&pen);

        //Background
        dcMem.SelectObject(&cBmpBack);
        CRect rect_bg(0,0, rect.right, rect.bottom);
        pDC->BitBlt(rect_bg.left,rect_bg.top,rect_bg.Width(),
                                    rect_bg.Height(),&dcMem,0,0,SRCCOPY);

        //Bitmap1
        dcMem.SelectObject(&cBmp1);

        dcMask.SelectObject(&m_bmpmask);
        dcMem.SetBkColor(RGB(0,0,0));
        dcMask.BitBlt(0,0,rect.Width(),rect.Height(),&dcMem,0,0,SRCCOPY);

        CRect rect1(0,0,25,25);
        pDC->BitBlt(0,0,rect1.Width(),rect1.Height(),&dcMem,0,0,SRCINVERT);
        pDC->BitBlt(0,0,rect1.Width(),rect1.Height(),&dcMask,0,0,SRCAND);
        pDC->BitBlt(0,0,rect1.Width(),rect1.Height(),&dcMem,0,0,SRCINVERT);
        COLORREF col1 = pDC->SetTextColor(RGB(255,255,255));
        int tr1 =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pDC->DrawText("Monday,April 02,2007",
                                   CRect(rect1.left+29,rect1.top+5,rect.right,rect.bottom),NULL);
        pDC->MoveTo(0,25);
        pDC->LineTo(rect.right,25);
        pDC->SetTextColor(col1);
        pDC->SetBkMode(tr1);

        pDC->DeleteDC();

        return true;

网友:
谢谢大家参与
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