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

楼主:
usb转串口多少钱啊一个啊  usb转串口是否支持伟福仿真器  伟福仿真器是用串口的

网友:
我才买了一个40元,和真串口不完全兼容哦

网友:
楼上你被骗了。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了???
CP2012 10块钱一个!电路异常的简单。和标准串口一样...

网友:
可是自己做, 我不懂上位机软件,应该很难吧

网友:
自己做的难度主要是PCB的加工,一两块没人给做的,驱动不用自己编,芯片厂家的网站都有。何必这么费事呢,20块钱绝对买得到信号非常完整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
我被骗了啊,去市场去的少啊!唉!

网友:
用CP210X内置振荡,虽然简单,但兼容性差。
建议用PL2303系列的,加个12M晶振,用起来很爽,对串口的模拟最为真实。

网友:
cp2102我买的只要10RMB
PL2303我没用过,不知道性能如何!
CP2102我现在还在用,兼容性差??从何说起!
难道内置振荡器就兼容性差??
写上位机程序可以用VB
很简单

网友:
usb转串口使用伟福没有问题,我就使用。

网友:
有偿求购MODBUS通讯的程序
要求:
1。把pc中的数据发送到一个MODBUS的设备中,您可以通过COM口(232C设备)或TCP/IP设备发送到这一个设备中.
2。PC机器也可以读取MODBUS的设备中的数据。
3。最好是用VB代码实现
4。交易地点在上海,以现场调试成功付款;
联系人:王刚领
联系电话:13636579369
MSN:wangganling@hotmail.com
qq:82268578
E_mail:wanggangling_1@sina.com

网友:
我有一个,很好用!要么?

网友:
cp2102,谁有VB写的上位机程序,发一个或贴出来,可以看看吗?我也很想做一个东西,可是不知如何下手啊

网友:
来的实际的相关资料吧我很需要啊

网友:
USB转串口20多一点~~我在用,很顺手

网友:
Cp2102很难焊的。用FT232的最好,不过是贵了一点。

网友:
建议用ft232,超稳定!
还可以转422,485

网友:
USB转串口装完驱动后 会在系统内仿真几个串行口设备 只要你的软件可以挑选/设置用哪个串口 就可以

网友:
    到街上卖手机的,找那种诺基亚的数据线(带光盘的适合1650,2630,2760型号的,标有CA-50的那种),将接手机的那头剪掉,有三根线:黑色为地线,红色为TX线,白色为RX线(注意这种线已直接转为TTL电平,如果连单片机要做电平隔离,以免线上的电平影响到目标板:在TX,RX各接个二极管,N极接线,P极接到目标板端),一条简易USB转COM TTL电平线就搞定啦!

网友:
引用楼主 guowanqing 的回复:
usb转串口多少钱啊一个啊     usb转串口是否支持伟福仿真器     伟福仿真器是用串口的
这位是不是买错了啊 没有那么贵的淘宝就有的

网友:
淘宝上10块钱就能买到的,

网友:
http://www.xinlegou.com/products.asp?id=483
很好用的串口线,我都买过好几条用在各类板子上。才10多元。

网友:
可以自己做的 我同学就有自己做的性能还不错不过不支持2.0  后来买了一个ztek  性能很不错自带驱动价格在80左右

网友:
我 x ,07年的帖子翻出来倒腾呢

网友:
我买的15块
自己在电脑城买的
其实自己可以焊接个的

网友:
前一阵子在淘宝买了个7块8的,前年用过USB转串口和伟福的串口连接,可以仿真,lz放心使用吧。

网友:
能用?
一直怀疑可靠性,看来可以回头弄一个看看

网友:
我有一堆

网友:
usb转串口设备自己做其实也蛮简单的,主要是网上找一款 驱动芯片,比如 FT232等。
不过,如果不是做硬件的话,自己做很麻烦,还不如花个 几十块 前来的快。
至于跟伟福的连接:伟福 很久没用了,都有点忘了。如果伟福 的串口线只是 GND、RXD、txd三条线的话,那么绝对没有问题。
具体是这样子的:
标准的RS232除了包括 GND、RXD、txd三条线,还有用于流控等的几个引脚,但大部分用途中,都只有前面提到的三根线有用到。
usb转串口设备一般只能模拟  GND、RXD、txd三条线(当然,有些设备其他引脚也模拟得蛮好的)

网友:
20-30元可以买一个吧,不过有更贵的。完全支持伟福仿真器,我就是用的usb-串口,连接的伟福仿真。
使用前需要先安装驱动,一般usb转串口都带一张小光盘,里面就是驱动。安装后在系统硬件中就会出现一个com口,也可以修改串口号

网友:
淘宝上15块钱左右就能买一个。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嘿嘿,自己做的用起来舒服